手头上没有0.01uF的钽电容,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11-18):
    电路图上有个电容C5 103(但是这个电容符号并没标正负号的),“要求要求容量准确,漏电较小,最好用钽电容”,但手头上没有0.01uF的钽电容,请问可以用什么代替?

网友:
    用陶瓷贴片电容最实用

网友:
    这个电容因为和电解并联,电解电容本身误差很大,因此这个电容没必要精度高,普通的0.01瓷片或独石都可以。

网友:
    7555二脚和一脚(GND)间的103电容可以是独石电容也可以是瓷片的,由于2脚内部是直接电压比较器,这个电容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7555的精度,所以建议尽量选择精确的独石电容做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