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A和SA网络模式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楼主(2022-11-18):
    NSA和SA网络模式有什么区别?哪个好?

网友:
    在NSA组网下,终端双连接LTE和NR两种无线接入技术。NSA网络模式接入技术更多样。
    而在SA组网下,终端仅连接NR一种无线接入技术。SA网络模式接入技术更单一。

网友:
    简单来说,NSA非独立组网是在现有4G网络的部分基础上引入5G技术,其中就包括核心网等需要花费大成本去铺设覆盖的基础设施,可以实现5G不换卡不换号。而SA组网就相当于重新组网,就包括基础设施在内完全按照5G标准重新架构设机一整套网络,针对我国地域广阔的情况来说,要覆盖的难度可想而知;如不能形成规模的化,SA组网也自然难给于用户一个真实的体验。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SA组网的5G技术覆盖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网友:
    大概说下
    SA就是5G核心网+5G基站,不依赖于现有4G网络。
    NSA就是4G核心网+增强型4G基站+5G基站,基于现有网络结构的升级。
    就速度和延时来说肯定是5G
    SA比较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