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对ORCAD数据库中的排针之类器件进行管理

楼主(2022-11-18):
请问大家对orcad数据库中的排针之类的器件如何管理?例如公司里的排针都为一整条的40脚的排针,只有一个器件编码,实际使用会分成不同脚数量的排针进行使用,对应多个不同的原理图与pcb封装,请问如何方便有效的对此类器件进行管理?目前采用的方法是数据库中的不同脚数排针原理图符号用逗号隔开,数据库中的不同脚数排针PCB封装野用逗号隔开。但画原理图时,调用起来不够方便,需要分别选择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有办法将对应的原理图符号和PCB封装绑定在一起吗?或者有什么更好的管理方法?) _6 N0 Y# q9 L: l) T

网友:
你把经常用到排针封装保存到数据库中用的时候调用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