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贴片加工不良品怎么处理

楼主(2022-11-18):
贴片加工厂在贴片生产过程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不良品的产生,是直接丢弃还是会二次利用,相信很多圈外人会好奇,下面江西英特丽小编给大家讲讲贴片加工不良品有哪些处理方式。

生产线产出了不良品,就会涉及到不良品的处理,一般不良品处理会有几个步骤,下面跟大家娓娓道来

识别不良品

是否良品或不良品,首先需要识别出来,如果不良品未被识别出来,就会流入良品,随之可能经过时间推移就会产生品质售后,就会遭到客户投诉,因此识别不良品是前提条件,识别不良品有人工检测和机器设备检查,一般在锡膏印刷后会有后置SPI进行检测锡膏印刷的品质,检测锡膏印刷是否偏移、平整等印刷品质,在贴装元件焊接后,会有AOI检测,检测是否有空焊、虚焊、连桥、墓碑、玻璃球,多锡等不良品质,如果涉及到多引脚的IC,还需要用X-RAY进行透析检测,一般在回流焊接机器检测完,还会有一个人工检测岗位,以便检测机器出现的错误,在PCBA贴装完后,进行多道工序检测,确保不良品不会进入到下个工序,保证了产品品质

二、不良品隔离

不良品识别出来后,需要将不良品放置在不良盒中,标识清楚,是什么样的不良,哪些不良有多少数量,都要标识清楚,然后分开隔离,以便后续不良品的及时处理。

三、不良品处理

不良品有很多种不良原因,需要对症下药,需要维修技术员进行初步的判断,能返工的依照不良分类分别返工,不能返工的需记录原因及时报废处理

当积聚的不良品比较多,或出现批量性不良品,那么就需要进行批量返工处理,需要技术员给出返工流程和方法,也就是返工方案处理,并需要验证其有效性,返工方案需要严肃对待,因为需要判断是否合理才能进行评估返工,如果返工方案可行就批量进行返工处理,如果方案返工还会造成更多不良,则需要重新制定评估方案,在确定方案后,需要进行小批量返工处理验证有效性,并抽检验证有效性达到一定的返工概率则再进行批量返工

四、不良品改善措施

不良品的出现和发生,肯定是有原因的,每次将不良品处理完,需要对不良现象进行分析,找到不良发生的原因,并且针对不良发生的原因给出相关对策方法改善,并验证有效性,然后再进行标准化指定规范,有效的防止问题的后续产生,以保证产线的高效运行,提供生产效率,降低不良品的发生,节约了生产时间和成本,对客户的产品品质也有高效的保障,不仅对公司还是客户,都是双赢的局面。

网友:
    不良品首先要检测出是什么不良,之后再分类,进行返工或者报废处理

网友:
    器件的检测要严格,不然在电路中因为一个器件就要排查整个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