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类] 千兆网口电信端EMI传导测试问题

楼主(2022-11-18):
同一个版本的板子,电路图,电路元件完全一样,同一批次生产,在两个实验室测的EMI CE网口千兆电信端差别特别大,不止10dB,有碰到这种情况的吗?太神奇了,求高手解答。上测试图1,2分别为两个实验室测试数据。

网友A:
    可能是板子的哪个元器件损坏或者是电路虚焊,检查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板子的哪个元器件损坏或者是电路虚焊,检查下吧!

    同一块板子在两个实验室测出的结果差别也很大,附图就是

网友(2023-08-02):
    换适配器了没?

网友(2024-01-03):
    板子一样,机器相同吗,使用的电源相同吗,连接搭接方式是否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