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验证好的电路如何用于下次设计(硬件分论坛回复人不多)

楼主(2022-11-19):
我使用cadence画的原理图,板子已经调试完了。
CPU一侧的DDR走线,以后再做板子就不想动了,这个怎么重复使用呢,怎么把CPU原理图和ddr原理图部分打包,PCB布局和走线也打包如果我再做板子,层数变了呢,走线还能直接用吗
不知道大公司是怎么重复利用这种验证好的部分

或者说我每次设计都在原来的原理图上面改,pcb也是在原来的基础导入,这样就不用动了,这样有什么不好么

网友A:
    sub draw 和模块克隆都可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sub draw 和模块克隆都可以呀。

    module可以导入布线吗,板子层数变了呢怎么搞
    我在想这种模块复用的方法,跟我直接原来的原理图和pcb基础上直接改,优点在哪里呢,在于规范化吗

网友:
    模块克隆可以导入布线,过孔和铺铜。如果层叠变了,会让你自己选对应层。(加层好办,减层就恼火了)
    模块克隆其实跟原理图关系不大。如果原理图设计规范(位号有对应规范的话),用模块克隆很方便。
    我一个DCDC芯片就只利用5V的设计做模块,实际应用中3.3V,2.5V这些都用这个模块克隆,只需要在应用的时候简单对应一下FB电阻就好。其他软件会自动帮你匹配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