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偿电容器的运行标准有哪些

楼主(2022-11-19):
  有关补偿电容器的知识,在正常电压下运行时,补偿电容器可以发挥无功补偿的作用,补偿电容器的运行标准有哪些,电容器运行中过电流的原因是什么,补偿电容器的运行标准

  1.电压补偿电容器在正常电压下运行是发挥其无功补偿作用的重要条件,电容器组允许在1.1倍额定电压下长期运行。运行中因倒闸操作、电压调整、负荷变化等因素可能引起过电压,根据过电压的数值,电容器组允许相对较短时间的过电压。

  2.电流电容器运行中过电流的原因:

  1)电容值有正偏差;

  2)母线电压高于电容器额定电压;

  3)电网有谐波电压;

  4)电网轻负荷运行引起高电压;

  5)电网频率高于额定频率;

  6)发生故障或操作引起暂态过电压。电容器组允许在1.3倍额定电流下长期运行,在允许超过额定电流的30%中,10%是由允许的工频过电压所引起,20%是由高次谐波电压所引起。电容器没有铜损,也没有铁损,仅有介质损耗,因此电容器的发热量由介质损耗决定,即由电容量、频率和电压决定,更与其绝缘介质的绝缘性能有直接关系。

  3.温度补偿电容器温度过高时,会影响它的使用寿命,甚至引起介质击穿,造成电容器损坏。对环境温度的要求,一般电容器-40℃~40℃,自愈式电容器为-45℃~50℃。

网友:
个人觉得标准没有充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