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不能查看pin数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11-19):
    所有allegro的板子都这样,不能看pin数

网友:
    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A:
    editor的版本选错了吧,改用PCB Design GXL(legacy)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ditor的版本选错了吧,改用PCB Design GXL(legacy)试试看

没有碰到过这种问题;不是版本的问题,我试了下SI GXL,也是可以打开的summary drawing 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