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低功耗设计实例合集

楼主(2022-11-21):
单片机低功耗设计实例合集,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网友:
功耗过大会导致便携设备的电池寿命变低,芯片散热成本增高,温度变高芯片的可靠性和电路的时序会受到影响,电源网格设计难度加大,以及产品竞争力降低。

网友:
功耗主要分为静态功耗和动态功耗。其中,动态功耗占到8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