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选型详细流程

楼主(2022-11-21):
                                    TVS管选型详细流程

提到TVS,大部分电子工程师基本都知道是用来端口防护的,防止端口瞬间的电压冲击造成后级电路的损坏。
 针对TVS的选型过程,很多厂家都是直接给推荐电路,直接告诉设计者答案选择哪个器件,却很少对选型过程提供理论计算,大部分的电子工程师针对TVS选型的时候,老人凭经验,新人凭参考,一旦更换厂家或者更换测试条件,就无从下手了,本文就专门解决该问题,让新人老人对TVS选型都能得心应手。
 工作原理 TVS(Transient Voltage Suppressors),即瞬态电压抑制器,又称雪崩击穿二极管。它是采用半导体工艺制成的单个 PN 结或多个 PN 结集成的器件。TVS 有单向与双向之分,单向 TVS 一般应用于直流供电电路,双向 TVS 应用于电压交变的电路。如图 1 所示,应用于直流电路时单向 TVS 反向并联于电路中,当电路正常工作时,TVS 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电路正常工作。当电路出现异常过电压并达到TVS(雪崩)击穿电压时,TVS 迅速由高电阻状态突变为低电阻状态,泄放由异常过电压导致的瞬时过电流到地,同时把异常过电压钳制在较低的水平,从而保护后级电路免遭异常过电压的损坏。当异常过电压消失后,TVS 阻值又恢复为高阻态。

关键参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要用好TVS,必须先了解其关键的参数。
(1) VRWM截止电压:
TVS 的最高工作电压,可连续施加而不引起 TVS 劣化或损坏的最高工作峰值电压或直流峰值电压。对于交流电压,用最高工作电压有效值表示,在VRWM下,TVS认为是不工作的,即是不导通的。换一句话,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必须小于VRWM,否则将会导致TVS动作导致电路异常。
 (2) IR 漏电流:
 漏电流,也称待机电流。在规定温度和最高工作电压条件下,流过 TVS 的最大电流。TVS 的漏电流一般是在截止电压下测量,对于某一型号 TVS, IR 应在规定值范围内。对 TVS 两端施加电压值为VRWM,从电流表中读出的电流值即为 TVS的漏电流 IR 。对于同功率和同电压的 TVS,在VRWM≤10V 时,双向 TVS 漏电流是单向 TVS 漏电流的 2 倍。对于一些模拟端口,漏电流会影响AD的采样值,所以TVS的漏电流越小越好。
(3) VBR 击穿电压
 击穿电压,指在 V-I 特性曲线上,在规定的脉冲直流电流IT或接近发生雪崩的电流条件下测得 TVS 两端的电压。测试的电流IT一般选取10mA左右,施加的电流的时间不应超过400ms,以免损坏器件,VBR MIN 和 VBR MAX 是 TVS 击穿电压的一个偏差,一般 TVS 为±5%的偏差。测量时,V BR 落在 V BR MIN .和 V BR MAX .之间视为合格品。
 (4) IPP 峰值脉冲电流 ,VC 钳位电压
峰值脉冲电流,给定脉冲电流波形的峰值。TVS 一般选用 10/1000μs 电流波形。钳位电压,施加规定波形的峰值脉冲电流 IPP 时,TVS 两端测得的峰值电压。IPP 及 VC 是衡量 TVS 在电路保护中抵抗浪涌脉冲电流及限制电压能力的参数,这两个参数是相互联系的。对于 TVS 在防雷保护电路中的钳位特性,可以参考 VC 这个参数。对于相同型号 TVS,在相同 IPP 下的VC 越小,说明 TVS 的钳位特性越好。TVS 的耐脉冲电流冲击能力可以参考 IPP ,同型号的 TVS,IPP 越大,耐脉冲电流冲击能力越强。
 (5)结电容CI,漏电流IR
 结电容是TVS中的寄生电容,在高速IO端口保护需要重点关注,过大的结电容可能会影响信号的质量。漏电流主要带来了功率的损耗,或者是在模拟信号中,会影响AD信号的采样值。

选型过程 了解了TVS的基本参数,我们就开始进入最重要的TVS选型的过程了。选择TVS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选择的终极目标:
 1.电压合适能保护后级电路;
 2.引入的TVS的结电容不能影响电路;
3.TVS功率余量充足,满足测试标准,且不能比保险管先挂。
 选型的过程可以按照以下的步骤进行:
 1. 选择TVS最高工作电压VRMW;2. 选择TVS钳位电压VC;3. 选择TVS的功率;4. 评估漏电流IR的影响;5. 评估结电容的影响;

 选择TVS最高工作电压VRMW
在电路正常工作情况下,TVS 应该是不工作的,即处于截止状态,所以 TVS 的截止电压应大于被保护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这样才能保证 TVS 在电路正常工作下不会影响电路工作。但是 TVS 的工作电压高低也决定了 TVS 钳位电压的高低,在截止电压大于线路正常工作电压的情况下,TVS工作电压也不能选取的过高,如果太高,钳位电压也会较高,所以在选择VRMW时,要综合考虑被保护电路的工作电压及后级电路的承受能力。要求VRMW要大于工作电压,否则工作电压大于VRMW会导致TVS反向漏电流增大,接近导通,或者雪崩击穿,影响正常电路工作。综合考虑,VRMW可以参考以下的公式:

  VRMW≈1.1~1.2*VCC ;--------其中VCC为电路的最高工作电压。

选择选择TVS钳位电压VC
TVS钳位电压应小于后级被保护电路最大可承受的瞬态安全电压,VC与TVS 的雪崩击穿电压及 IPP 都成正比。对于同一功率等级的TVS,其击穿电压越高VC也越高,所选TVS的最大箝位电压VC不能大于被防护电路可以承受的最大电压。否则,当TVS钳在VC时会对电路造成损坏。VC可以参考以下的公式:
  VC<Vmax ;-----其中Vmax为电路能承受的最高电压。

选择TVS的功率Pppm(或者Ipp)
TVS产品的额定瞬态功率应大于电路中可能出现的最大瞬态浪涌功率,理论上,TVS的功率越大越好,能够承受更多的冲击能量和次数,但是功率越高,TVS的封装越大,价钱也越高,所以,TVS的功率满足要求即可。对于不同功率等级的 TVS,相同电压规格的 TVS 其 VC 值是一样的,只是 IPP 不同。故 Pppm 与 IPP成正比, IPP 越大,Pppm 也越大。对于某一电路 ,有对应的测试要求,设实际电路中的最大测试电流为 Iactual ,则 Iactual 可估算为:
  Iactual=Uactual/Ri;---------其中 Uactual 为测试电压,Ri为测试内阻。 TVS
要通过测试,故实际电路中要求 TVS 的最小功率 P actual 为:
 Pactual=VCIactualdi/dt;-------其中di/dt为波形转换系数
例如,如实际测试波形为8/20μs波形,建议di/dt取1/(3~5),与TVS材质有关。实际选型中,TVS应留有一定的裕量,TVS的功率PPMP选择应遵Pppm>Pactual。
 根据所选的TVS的结电容和漏电流评估影响
如果TVS 用在高速IO端口防护、模拟信号采样、低功耗设备场合,就需要考虑结电容和漏电流的影响,两则的参数越小越好。
 选型举例 数据都是无趣的,我们以实际的案例举例:
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VCC是24V,最高工作电压Vmax是26V,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压为50V,实验的测试波形为 8/20μs波形,测试电压500V,测试电源内阻及PPTC的静态电阻合计为2Ω。根据上述信息选择合适的TVS。

  • 选择TVS最高工作电压 Vrmw≈1.1 ~ 1.2*VCC = 26~28V
  • 选择选择TVS钳位电压 VC<Vmax = 50V
  • 计算实际测试波形功率: Pact=50*(500/3)*1/2 = 4166W
根据计算结果,可以选用5.0SMDJ26A这个TVS,由于这个TVS用在电源端口,结电容和漏电流基本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TVS管作为浪涌静电防护的主力,往往只看TVS的电压进行选型,这是错误的

网友:
电路正常工作时,它处于截止状态(高阻态),不影响线路正常工作,一旦瞬时电压超过电路正常工作电压后,TVS管便发生雪崩效应,提供给瞬时电流一个超低电阻通路,同时把异常高压箝制在一个安全水平之内,从而使得被保护器件或设备避免受到损毁,当过压消失,其恢复至高阻态,电路正常工作。

网友:
TVS:响应时间快、瞬态功率大、漏电流低、箝位电压较易控制、无损坏极限、体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