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设计] 数字时钟-51单片机汇编

楼主(2022-11-21):
系统由AT89C51LED 数码管、按键、发光二极管等部分构成,能实现时间的调整、定
时时间的设定,输出等功能。系统的功能选择由SB0SB1SB2SB3SB4 完成。其中SB0
为时间校对,定时器调整功能键,按SB 0 进入调整状态。SB1 为功能切换键。第一轮按动
SB1 依次进入一路、二路、三路定时时间设置提示程序,按SB3 进入各路定时调整状态。定
时时间到,二极管发亮。到了关断时间后灭掉。如果不进入继续按SB1 键,依次进入时间
¡ ¡ 位校对、¡ ¡ 位校对、 ¡ ¡ 位校对、¡ ¡ 位校对、¡ ¡ 位校对、¡ ¡
校对状态。不管是进入那种状态,按动SB2 皆可以使被调整位进行不进位增量加1 变化。各
预置量设置完成后,系统将所有的设置存入RAM 中,按SB1 退出调整状态。上电后,系统自
动进入计时状态,起始于¡ 00¡ ¡ 00¡ 分。SB4 为年月日显示转换键,可使原来显示时分
秒转换显示年月日。

网友:
数字时钟计数器的秒、分用的是模60计数器,而时用的是模24计数器,也可以使用FPGA制作

网友:
时钟频率产生模块、时钟计时模块、数码管片选模块,三部分;每一部分又都有小细节需要注意。
      1、频率产生: 使用计数器将试验箱频率发生器信号分割,产生类似以秒为单位的信号。
      2、时钟计时: 使用组合计数器按60进制记录时钟数,并将信号数传输到数码管中显示。
      3、数码管片选:使得数字钟在正确的时间选择正确的数码管显示正确的数字。

网友:
在使用堆栈时,先要给SP赋初始值,该值是栈底地址,堆栈遵循先进后出的原则,每入栈一个数据后,SP会自加1,出栈时SP会自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