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种高低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2-11-21):
求助一种电路,无论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总是低电平,
我们用来检测输入的脉冲信号,因为脉冲信号有有源和无源区分,这涉及两种检测电路,但我们想把这两种输入合并处理成一种电路。求助各路大神。

网友:
需求跟 无论输入高电平还是低电平,输出总是低电平 有啥关系,输出总是低电平,有什么意义!

网友:
逻辑不对,要求输出都是低电平,那就不需要检测了。设定一个低电平就好了。

网友:
两个电阻分压输出和无源的高低电平输出一致就可以一并转换了,不知道这是不是想太过简单

网友:
開個窗戶Window)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