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的时钟信号没有接全局时钟, 如何处理时钟使之可以更好

楼主(2022-11-21):
FPGA的时钟信号没有接全局时钟, 如何处理时钟使之可以更好?$ ?  @1 X" x" ~8 \4 X

网友:
可以通过插入一个 BUFG 将一个信号返回全局时钟网络.

网友:
输出的时钟为CLK,用CLK来驱动ODDR,让ODDR在CLK的上升沿输出0或1,在CLK的下降沿输出1或0,从而产生一个时钟脉冲CLKOUT,CLKOUT的时钟频率和CLK完全相同。

网友:
只能重做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