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的数模地,和分区块的数模地,孰优孰劣?

楼主(2022-11-21):
关于完整的地平面,在使用 AD/DA 芯片的板子上,如果层数比较多,可以提供一个完整的模拟地和一个完整的数字地;也可以在这两层地平面上都分别划分模拟地,数字地。二者孰优孰劣?

网友:
一般来讲,都会铺完整的地平面。除非是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板子的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是明显分开的,可以很容易地区分开。

网友:
不能跨越分割间隙布线,一旦跨越了分割间隙布线,电磁辐射和信号串扰都会急剧增加。
在PCB设计中最常见的问题就是信号线跨越分割地或电源而产生EMI问题。

网友:
    模拟区域和数字区域当然是要分开啊,且是全程隔开,布线不能跨数模分割带,实在避不开的地方建议加磁珠跨接数模地。

网友:
    地平面的主要作用是作为回流路径(低阻抗),如果数字/模拟布局时就已经分开了,走线无耦合,那么并不需要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数字地和模拟地只是人为定义,信号并不区分数字地和模拟地,信号感受到的是阻抗,哪儿阻抗低就走哪儿,你要控制的是避免数字部分和模拟部分的耦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