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板进行焊接的十三点注意事项

楼主(2022-11-21):
 1、 pcba板在进行smt加工焊接前处理一定要做好,必须保证元器件及电路板的焊盘处于可焊状态。

  2、在smt加工焊接时,不能够让您的头发和电线绞在一起,特别是长发的女士,更应该注意这一点,进行smt加工焊接操作的时候必须戴上防静电帽子并且将长的头发挽起来。

  3、有些员工手汗大的应该戴上手套,避免发生触电事故。

  4、电烙铁的电源插头与插座接触一定要合适,避免松脱、损坏和伤害。

  5、如果电烙铁每天都要使用,应该用电源插座开关控制电烙铁通、断电,或者在电烙铁电源线上加装电源开关,避免频繁插拔导致插头松动,接触不良,最后导致发生事故

       6、smt加工焊接中烙铁头不应长时间浸在钎剂里,不能使用其他腐蚀性很强的化学工业产品作钎剂。

  7、小功率的电烙铁有时候热量达不到,焊接的时间过长,容易烫坏电子元器件,可以选择功率稍大些的电烙铁,热量充足,可减少焊接时间,焊点接受的热量少,反而不会损坏,因此在选择电烙铁上也需要一定的实际经验。

  8、选松香作为钎剂在焊接时可以改善电子元器件的润湿效果,增加元器件的可焊性。钎剂可以直接用松香块,也可配置成松香酒精溶液,由于酒精的挥发性,松香酒精溶液使用之后要拧紧瓶盖。瓶里也可以放一小块棉花,使用日时用镊子夹出涂在印制电路板上或元器件引线上。

  9、注意市面上有一种焊锡膏(也称焊油),带有腐蚀性是用在工业上的,不适合电子产品焊接使用。还有市面上的松香水,并不是本书中所说的松香酒精溶液,所以电子爱好者在选择针剂时一定要注意。

  10、集成电路在整个电子产品的焊接中应最后进行,而且焊接时必须佩戴防静电手环,电烙铁要可靠接地。也可使用集成电路专用插座,焊好插座后再把集成电路插装上去,这种方法方便经常使用而且损坏频率高的芯片的维修更换操作。

  11、smt加工焊接完成后,要用酒精把线路板上残余的钎剂擦拭干净,以防炭化后的钎剂影响电路正常工作。

  12、焊接完成之后需要关闭电源,清理桌面。

  13、电烙铁频繁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更换电源线,防止电源线根部或者是内部折断。

网友:
    烙铁不用要及时关掉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料美味和内涵很丰富,尝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