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 0"和"SWI 0X123456"这两条指令中的 0 和 0X123456 中有何用

楼主(2022-11-21):
我不明白"SWI 0"和"SWI 0X123456"这两条指令中的 0 和 0X123456 中有何用.有没有应用 SWI 的具体例子让我看看

网友:
那是特定的中断入口地址,见 ADS_DeveloperGuide_D.pdf 下的 swi.

网友:
SWI指令用于产生软件中断,以便用户程序能调用操作系统的系统例程。操作系统在 SWI的异常处理程序中提供相应的系统服务,指令中 24位的立即数指定用户程序调用系统例程的类型,相关参数通过通用寄存器传递,当指令中 24位的立即数被忽略时,用户程序调用系统例程的类型由通用寄存器 R0的内容决定,同时,参数通过其他通用寄存器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