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WIN10怎么安装AD10,不想老是换系统,安装时报错,WIN7我用过。

楼主(2022-11-21):
电脑WIN10怎么安装AD10,不想老是换系统,安装时报错,WIN7我用过。

网友:
软件支不支持win10啊。

网友:
我试过win10下安装ad14可安装。

网友:
可以安装的。我已经安装成功了。建议你的win10用户名改为英文。可以去百度云盘上搜索AD10的下载连接。安装的时候参照百度上的教程上即可。

网友:
在我的电脑属性里面更改一下兼容属性就行了。

网友:
装双系统。我装过Win7和XP双系统,C盘装Win7用Multisim,H盘装XP用Protel99SE,我分了六个分区,所以有H盘。光盘电脑城都有,要用纯净版,这样兼容性好,再修复一下开机引导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