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电动机功率选择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这三个元器件的大小?

楼主(2022-11-21):
如何根据电动机功率选择断路器,接触器,继电器这三个元器件的大小?

网友:
你要知道你的电机是怎么控制的,是变频器还是软启动。

网友:
断路器选择1.5~2.1倍额定电流。

网友:
接触器选择一个是线圈电压等级,另一个是触头容量。

网友:
热继电器选择可调电流整定在1.2倍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