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 FPGA 产生 16 个 27M 的时钟输出, 这样做驱动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22-11-21):
准备使用 XCV50 FPGA, 前面有 16 个模块, 本来每个模块都须要一个 27M 的时钟,为了达到同步, 初步设想外部接一个 27M 时钟, 最后由 FPGA 产生 16 个 27M 的时钟输出, 这样做驱动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
可能的方法是将 27MHz输入时钟传递给 DLL. DLL 输出驱动多重 OBUF. 用这种方法可以创建输入时钟的多个副本,以驱动板子上的其它组件. 实际上, 不需要 16 个 OBUF, 因为每个 OBUF 都可以驱动几个负载. 请注意, 虽然 DLL 输出能驱动多个 OBUF, 但只有那个向 DLL 提供反馈的 OBUF 可以完全对称(deskewed)的. 也可以在 DLL 的输出量上添加 MAXSKEW 限制, 以最小化 OBUF间的偏斜. 因为 27MHz 相对比较慢, 所以问题不大.
关于 DLL 的使用, 请参考XAPP132 的应用手册.

网友:
可以使用ODDR来产生时钟频率

网友:
用CLK由BUFG驱动以后,直接连接到某个具有时钟输入能力的管脚(CC管脚。
这是一种比较常见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