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连接数字、模拟地有什么作用,有时还只用一小块铜连接,能分析一下吗?

楼主(2022-11-21):
用磁珠或 MECCA 连接数字、模拟地时,是利用其频率特性,使数字地中高频成分不影响模拟地,同时保证二者电平相等。那么,0ohm 电阻连接数字、模拟地有什么作用,有时还只用一小块铜连接,能分析一下吗?

网友: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著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0 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 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铜皮类似于 0ohm 电阻。

网友:
是尽可能减小电流环路的面积;
系统只采用一个参考面

网友:
最糟糕的是当把分割地在电源处连接在一起时,将形成一个非常大的电流环路。另外,模拟地和数字地通过一个长导线连接在一起会构成偶极天线。

网友:
地的作用是参考电位,不管是数字地、模拟地,最终都是要等电位的;划分开数字地和模拟地,是希望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各走各的地,这样阻抗最小;
但是两种信号必然还是有交互的,这个时候就需要连起来,0R和铜皮相连就是这个目的,同时为交互的信号提供回流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