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I 的功能表有什么用?由谁决定?

楼主(2022-11-21):
SWI 的功能表有什么用?由谁决定?, V6 T+ F5 y" t

网友:
SWI 的功能表由 swi 异常服务程序决定.很多时候由编程者自己决定.

网友:
SWI指令后面的24位用来做用户程序和软中断处理程序之间的接头暗号。通过该软中断立即数来区分用户不同操作,执行不同内核函数。如果用户程序调用系统调用时传递参数,根据ATPCSC语言与汇编混合编程规则将参数放入R0~R4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