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直流稳压电源面包板的问题

楼主(2022-11-21):
我接好了,怎么都调不了滑动变阻器,灯的亮度不变,电压值也不变,求大佬看看有什么问题?

网友:
面包板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出现虚假现象,要仔细排查一下。

网友:
这样的电路不可能可以正常调节输出电压改变的,需要建立电压反馈控制回路,才能够正常控制调节改变输出电压。

网友:
LED灯不能这样控制。LED灯的亮度由通过电流的大小控制,最大电流值查阅器件参数手册。你的电路是电压调整电路,不行的。输出电压超过限定值就烧毁。低于要求值就不亮。电压值的范围很小,几十毫伏的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