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无法搜星问题

楼主(2022-11-21):
GPS传导测试,cell power打 -100dbm,手机接受只有40dbm,clock drift:±10以上。LNA的电源和使能脚电压正常,WIFI 和 BT 能正常工作。求大神指点下

网友:
直接将低噪放,去掉,然后在低噪放的输出端焊一根2CM左右的漆包线看看。

网友:
不太懂你这种测试方法,你可以拿一台能正常搜星的手机,用同样的方法测试看看。看看参数是不是偏差比较大?

网友:
会不会是硬件的问题,比如滤波器有问题。

网友:
最愚蠢的就是换过滤波器,以为就没问题了。结果换的那颗料还是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