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 什么时候需要使用initial语句?

楼主(2022-11-21):
    Verilog 什么时候需要使用initial语句?

网友:
    初始化的时候
    一般是用在程序模块最开始初始化数据用,对寄存器、输出等变量进行清零等工作。特别是在testbench中应用非常普遍,也是做初始化用的

网友:
    测试模块的功能时,给模块提供激励信号。initial语句是不可综合的,只是一种仿真模拟。

网友:
    测试模块比较常用,用来给出初始信号值,实现实际功能是不用,因为它是不可综合的

网友:
    inital语句只在模块中执行一次。可以理解为初始化,常用于产生仿真测试信号(激励信号)和测试文件,或者用于存储器赋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