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过不了“射频场感应的传导骚扰抗扰度”,求解

楼主(2022-11-21):
如题,主机带几十个从机,从机由主机供电,电源线和CAN两根电缆一起共4根线上加干扰,主机误动作。
% d8 [9 l+ A0 I0 m% j电缆采用的双绞线,要求不能采用屏蔽线。+ @( X7 q' b0 T. P

网友:
    可能电源受到影响。在主机电源上加共模抑制的器件,共模电感,电容,等

网友:
    试验时可加磁环一试,电源与通信线要分开做,确定原因。

网友:
    电源和通信要隔离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