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锁相环频率合成器PLL,锁定时间小于10uS

楼主(2022-11-21):
    求一个锁相环频率合成器PLL!
锁定时间小于10uS,相位噪声差不多就行,哪位用过类似的,帮我推荐几个?
    主要看什么指标,测试用什么仪器测试?

网友:
    这么快的时间只能用DDS+PLL+VCO实现

网友:
    一般工作带宽不宽的话用+PLL好了,由于PLL频率固定,速度近似于DDS了,但需要考虑的是相位噪声和杂散恶化程度能否接受
    如果PLL要切换频率,那要考虑多种方法了,比如切换环路带宽,精确预置等方法

网友:
    10-15us的锁定时间用pll还是可以实现的,选个电荷泵电流大点的PLL芯片,再选个增益大点的VCO。我当初用的是ADI的PLL芯片,VCO好像是Hittite的,测出来锁定时间就在10us左右。指标么最重要的就是相位噪声,锁定时间和杂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