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每列中第一个白点的坐标

楼主(2022-11-21):
    有一副二值图像,列扫描怎么提取每列中第一个白点的坐标

网友A:
    找出所有白点坐标,找出每列最小的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出所有白点坐标,找出每列最小的一个

    [m,n]=size(bw2);
    for j=1:n
    [row,col] = find(bw2==1, j, 'first');
end
找出了所有的白点坐标;然后呢

网友:
    对每一列找出第一个也就是最小的一个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