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中开启电压,死区电压和导通电压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22-11-21):
    二极管中开启电压,死区电压和导通电压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
    二极管的导通是一个过程。正向偏置的情况下,死区电压就是从0到开启电压之间的这段,这段虽然是正向偏置,但却不导通,基本上没有电流。开启电压是一个节点,从这个电压开始,二极管内部开始出现电流。如果此时随着电流增加,两端电压会继续增大,到一定程度后,随着电流增加,两端电压的增幅就不大了,这时候处于比较彻底的正向导通状态,此时的正向电压就是导通电压。

网友:
    开启电压是说小于该电压时二极管是不导通的(电流可以忽略);导通电压是指二极管已经导通了(肯定有无法忽略电流)的正向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