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可以减少变压器(开关电源)共振共鸣?

楼主(2022-11-21):
    怎么可以减少变压器(开关电源)共振共鸣?

网友:
    先了解变压器共振共鸣产生的原因然后可以从减震、吸音、隔音三个源头解决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制震,通过加入减振板的同时配合吸音垫。

网友:
    在电子设备内部可以通过加强密封阻力减少声音的传出,是最直接最根本的解决方法,在各个接合部位加装密封条和内心密封条就能很好解决这开关电源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