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EMC测试时候浪涌过了,脉冲群没过,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2022-11-21):
EMC测试时候浪涌过了,脉冲群没过,请问可能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脉冲群不过。很可能是电路里没有针对该频率吸收的器件,脉冲群一般频率较高,如果用上面的压敏电阻 放电管之类,需要考虑它的频率应用(米勒电容影响器件动作时间)。

网友:
    很有可能是器件选择不合理 查看数据手册 看看器件工作频率 计算吸收功率,特别是MOV(压敏)的选择 选择合适的电容容量,你可以减小MOV的电容容量。

网友:
    你增加TVS管 吸收脉冲群功率,因为TVS反应时间快。看看可以解决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