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走线的线宽度和拓扑结构怎么弄

楼主(2022-11-21):
    请大神指教,有视频教程或书籍更好

网友:
    点到点拓扑最简单的拓扑结构,单一驱动器、单一接收器。

网友:
    1。线宽主要考虑加工要求、承载电流大小、阻抗控制要求等因素;例如常见的信号线线宽要求4mil以上,再小对厂家要求就比较高;如果有阻抗控制要求,需要结合叠层情况利用si9000等软件计算线宽;
2。拓扑还要看具体电路的,如果是普通的IIC总线,因为速率比较低,适当控制分叉的长度就可以了;如果是DDR,常见的一般是T型、fly-by,一般参考demo板进行设计

楼主:
    PCB的阻抗控制要求是什么概念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的阻抗控制要求是什么概念

高速信号传输过程中,要求传输路径的阻抗连续,避免出现反射,影响信号波形的质量;你需要看下传输线理论的基础知识,理解特征阻抗的概念,这不是几句话能说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