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

楼主(2022-11-21):
    电路的正常工作电压VCC是24V,电流1A,最高工作电压Vmax是26V,后级电路可承受的最高瞬态电压为50V,其他的都选好了,但是TVS管的功率或者IPP如何确定?1 Q- n) x  m5 T# J* L

网友:
    看浪涌电压是多少,比如4000V,测试内阻2欧姆,则4000/2=2000A

网友:
    有额定功率和瞬时最大功率,超过有可能就烧了

网友:
    可以用示波器抓一下插拔浪涌波形,换算出合适的IPP值。还要跟根经验,根据应用环境选用功率大一点的T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