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说一下原理 电路中电感100 uH有什么作用,不用行吗?

楼主(2022-11-21):
这个电路是怎样工作的?说一下原理 电路中电感100 uH有什么作用,不用行吗?C1 C2各用什么用?C3呢?谢了
这个电路是用电池做电源的,也就是这个电路接到电池上再点亮光管的。

网友:
    这个电路很像是一个自激振荡电路。基极之间的那个线圈,应该和后面的变压器有耦合(或许应该是绕在同一个铁芯上的)。
为了提高效率,工作点的选择应该使得振荡时总是交替一个晶体管截止另一个晶体管饱和导通。

网友:
    就是个震荡电路嘛。输入端的电容和电感是滤波。中间的电容是让2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网友:
    把不平稳的的直流电滤平,跳动时暂时把能量储存在电容里。像是电的小仓库。如果提供的直流电很平稳,有没有电容就无所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