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在定义reg变量时可以初始化赋值么,比如reg a<=1'b0

楼主(2022-11-21):
    Verilog在定义reg变量时可以初始化赋值么,比如reg a<=1'b0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不能用<=。因为该reg还没有指定时钟。
还有所有的reg最好在复位的时候用<=赋一下初值。理由:假设你正在开发某设备,在上电状态下你按某按钮复位了下,期望这时的状态跟上电时的状态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不能用

    你先说不可以用<=,后面又让我用<=赋一下初始值,是不是应该用=

网友:
    定义用=. always可选,一般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