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圆极化天线轴比问题

楼主(2022-11-21):
    个人认为圆极化天线的轴比是一个数值,而提取结果是仪曲线,请问这曲线是怎么定义的,轴比应该如何看?多谢!

网友:
    圆极化的轴比是定义为长轴与短轴的比值,在设计中,天线的轴比不可能绝对等于1,只能近似在某个范围内,一般工程上要求只要轴比在3dB以下就可以了,要求高点的场合可能要2dB或者1dB以下,基于此,你看到的轴比实际上是近似曲线,而且在某个范围内,某个平面上看
    一般看E面,H面的轴比信息~,其他的在根据具体指标定

网友:
    好像CST里在farfield项里有axial ratio这一项嘛 点击就可以看到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