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请问EMC测试中的浪涌抗扰度怎么测?

楼主(2022-11-21):
我知道的EMC分EMI和EMS,EMI我们一般测CE和RE;EMS我们一般测ESD,现在要测浪涌抗扰度,请大侠指点。

网友:
    按照IEC61000-4-5(GB/T17626.5)标准的要求,要能分别模拟在电源线上和通信线路上的雷击浪涌试验。由于线路的阻抗不一样,浪涌在这两种线路上的波形也不一样,要分别模拟。

网友:
    吸收浪涌的器件一般为压敏电阻,放电管之类。浪涌持续时间长 用对了器件(米勒电容)就可以正常吸收了。产品好了,最好能到有EMC的实验室进行摸底摸底,这样才放心。有问题实验室的整改工程师 也会帮忙分析分析的。

网友:
    可以沟通一下,VX:176745234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