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中,怎么在physical下,设置允许过孔重叠?

楼主(2022-11-21):
    allegro中,怎么在physical下,设置允许过孔重叠?(帮忙说下路径,找不到地方)

网友A:
    setup--constraints--constraints manager,进入allegro constraints manager中,在这里可以设置详细的布线规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up--constraints--constraints manager,进入allegro constraints manager中,在这里可以设置详细的布线 ...

    这个V/G报错需要怎样处理呀?黄色为bump,绿色为via(小圈是孔径),我的想法是想将bump下直接打孔,传导第二层进行走线,但是不成想出现这个报错。

网友:
    setup--constraints--constraints manager,physical  constraint set中,选 all layers层,最右边allow ,pad-pad connect中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