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2-11-21):
我用dc电源给板子供电12v,电源发生器他会跳到5V这是怎么回事,有大佬解答吗?原本电路是有问题的,第一张图是飞线后的,第二张是这个板子的供电,有大佬帮帮忙吗,

屏幕截图 2022-11-21

楼主:
第一张是有问题的电路,改飞线后是第二张的样子,负5V是有输出的,正5V那个LED不飞线是灭的,飞了之后还是暗淡,有一点光,刚供电会有一瞬间的明亮,-5V的灯珠电压约为2.2V,+5V只得到了1.06V电压,不清楚是什么问题,测试了正常的板子,灯珠电压应该在1.7左右,这一大一笑。

楼主:
我需要看手册里的什么资料呢?

网友:
    主要看手册的电路部分,
    1你的电路需要把手册上的电路接的一样,因为手册上的电路是推荐电路
    2电路的电容电阻,参数一定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