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G SOC芯片CI2451/CI2454应用于遥控玩具汽车的应用方案

楼主(2022-11-21):
    Ci2451 是一款集成无线收发器和 8 位 RISC(精简指令集)mcu 的 SOC 芯片。

优点:超低睡眠功耗,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拥有精简指令集架构,可以很容易做编程和控制。

       主要应用在无线鼠标、无线键盘、无线遥控、体感设备、无线数据传输模块、无线遥控玩具等领域。

 无线收发器特性:

     工作在2.4GHz ISM频段。
     调制方式:GFSK/FSK。
     数据速率:2Mbps/1Mbps/250Kbps 。
     兼容BLE4.2 PHY&MAC。
     接收灵敏度:-80dBm @2MHz。
 最高发射功率:11dBm。
     最高10MHz三线SPI接口。
     内部集成智能ARQ基带协议引擎。
 支持1bit RSSI输出。
MCU特性:
 内建11阶低电压侦测电路(LVD)。
     1Kx14 bits EPROM。
 48 bytes SRAM。
     4个GPIO。
 GPIO输入时可选择内建上拉及下拉电阻。
     GPIO输入可选为TTL/CMOS/无斯密特触发器。
     GPIO输出可选择上拉或开漏输出。
 GPIO输出可选择小灌电流或大灌电流。
 GPIO输出可选择小推电流或大推电流。
 8级堆栈。
 1个8位向上计数器(Timer0),支持预分频。
 1个8位向下计数器(Timer1),支持重载或连续向下计数。
 1路8位脉冲宽度调节输出(PWM)。
     1个蜂鸣器输出(BZ1)。
 38/57KHz红外线载波频率可供选择,同时载波的极性可配置。
 内建上电复位电路(POR)。
     内建看门狗计数器(WDT)。
 双时钟机制,系统可以在高速时钟和低速时钟间切换。
    ——内部高速时钟:I_HRC(1~20MHz)
    ——内部低速时钟:I_LRC(32KHz)
 四种工作模式——正常模式(Normal mode)、慢速模式(Slow mode)、待机模式(Standby mode)、睡眠模式(Halt mode)。
 6种硬件中断——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待机模式(Standby mode)下可由6种中断唤醒——Timer0上溢出中断、Timer1下溢出中断、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低电压侦测中断。
     在睡眠模式下可由三种中断唤醒——WDT中断、PB输入状态改变中断、外部输入中断。
其他特性:
 宽电源电压范围2.1V-3.6V。
 超低睡眠功耗4uA(WDT开启,MCU处于睡眠模式,无线收发器处于关断模式)。
 ESOP-8封装。
 极少外围器件,降低系统应用成本。
     封装外壳的底部金属片为芯片地,其必须接在系统公共地上。

网友:
    IO口要多一点,可以在项目中预留。

网友:
    低功耗这个参数好,现在用的都是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