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网桥的传输距离跟天线有关吗?

楼主(2022-11-21):
    无线网桥的传输距离跟天线有关吗?

网友:
    一般来说,无线网桥的传输距离从1~100公里不等,比较常用的在2~5公里之间,其他距离比较远也有用,但对设备的要求比较高。

网友:
    一个大功率、高性能的无线网桥理论上传输距离可以达到120km,甚至是200km,但是在实际应用时,受地球曲率半径和安装高度的影响,50~80 km是比较实际的距离。也要看有没有阻挡或者障碍物,无线网桥是通过电磁波来传播,一旦遇到阻挡,损耗会非常严重,自然就传输不了多远。

网友:
    网络是双向传输的,所以发射和接收都会影响,包括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天线增益,方向等等,没那么容易一概而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