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Eye mask模板如何添加?ADS

楼主(2022-11-21):
    请教如何在ADS中添加DDR4的眼图模板?软件自带的Eye mask是否是根据DDR自动更新的?有没有大神有DDR4的Eye Mask模板,求分享!(Jedec上的描述有点看不懂。。。)

网友A:
    各个协会标准都会制定相对应的规范,通常会涉及两个指标。一个是 bit 数,另一个是 EYE 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各个协会标准都会制定相对应的规范,通常会涉及两个指标。一个是 bit 数,另一个是 EYE MASK。

所以EYE Mask该怎么设置?

网友:
    按照描点的方式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