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个三极管型号,有具体参数

楼主(2022-11-21):
    请大家推荐一个三极管型号。本来使用的是D1273, 各项参数都符合就是功率太小只有40W,现在要做到80W所以请大家有经验的帮我推荐一下。具体参数是
工作频率:>=3MHZ
    功率:>=80W
IC:>=3A ;
    hfe>=500 ;
VEBO>=6V ;
VCEO>=40V;
    VCBO>=40V

网友:
    高频大功率都不难,但是还要hfe>=500就难了。。。。。

网友:
    稍微修改一下电路,用达林顿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