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4-20ma转0-1v或者0-10v的电路,精度要高,不计成本!

楼主(2022-11-21):
求一个4-20ma转0-1v或者0-10v的电路,精度要高,不计成本,或者有好用的集成芯片也可以!

网友:
金升阳 有。 精度不知道。  “隔离变送器  -》采集型隔离模块”

网友:
都没说精度到底多少。

网友:
精密运放做i一Ⅴ转换电路,容易查到。

网友:
一个精密电阻加高精度AD就可以了吧!

网友:
RCV420应该可以达到你要求!

网友:
踢哀(TI)XTR111

看起來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