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对阻抗为90欧的差分线,请问我要怎么确定线宽和线间距,还有线的长度?

楼主(2022-11-21):
设计一个对阻抗为90欧的差分线,请问我要怎么确定线宽和线间距,还有线的长度?

网友:
影响阻抗的因素包括线宽、线间距、到参考平面的距离、铜厚、介电常数,与线的长度无关;工程上使用SI9000软件计算阻抗,你下载一个看下就明白了;另一个方法就是找PCB厂家要一个参考叠层和参考阻抗控制的线宽,这最靠谱啦

网友:
你可以用阻抗计算软件比如Polar SI8000来计算,把PCB工艺中用到的参数输进去。就可以得到你想要的结果了。

网友:
AWR软件中就可以选择计算,输入相应参数。无论阻抗多少都可以算的。

网友:
这边有专业团队给您提供申请专利的方案开发,专家给您布局,薇newcharacters】世界上那些最容易的事情中,拖延时间最不费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