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0-5V可调电压,电流大于200mA,该怎么设计,用什么芯片好呢?

楼主(2022-11-21):
输出0-5V可调电压,电流大于200mA?
若使用pwm控制,经过MOS管,输出的还是方波,如何输出可调稳定的直流呢?
若使用电位器调,该怎么设计,用什么芯片好呢?

网友:
看看国产的这个小IC能不满足你的要求,XZ6219,300MA,1~5V可调。

网友:
找个电源芯片
我公司用的LM2596

网友:
51_MCU 调制PWM方波,TI的恒流芯片配合,满足你说的设计要求。

网友:
两个视角,时域第一把pwm积分,频域,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