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Wifi模块的工作原理?有什么功能?

楼主(2022-11-21):
串口Wifi模块的工作原理?有什么功能?

网友:
    串口Wifi模块的工作方式有两种
         1.主动型串口设备联网:在每次数据交换之前,都是由串口wifi模块设备主动发起连接,然后在进行数据交换。典型例子(无线pos机)在每次刷卡完成之后,无线pos机即开始连接后台的服务器进行数据交换。
            2.被动型串口设备联网:在每次数据交换之前,所有的串口wifi模块设备都是处于等待的状态,然后服务器发起连接邀请。最后进行数据交换。

网友:
    串口wifi模块可以实现地址绑定、无线漫游、自组网、快速联网等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