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7.2过孔短路drc不报错问题

楼主(2022-11-21):
    allegro 17.2,第三层GND过孔不小心打到VCC3V3的走线上了,但是在线DRC没报告。请教大家,这是什么问题?怎么设置才正确?

网友:
    设置电源和线的安全距离

网友:
    规则设置有问题

网友A:
    去setup-constrains-modes  看看spacing中的Hole to规则打开没有,默认关闭的

网友(点评):
不只是Hole to的問題,是把檢查間距的都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setup-constrains-modes  看看spacing中的Hole to规则打开没有,默认关闭的

正解,但也要设安全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setup-constrains-modes  看看spacing中的Hole to规则打开没有,默认关闭的

这位兄台正解,打开Hole to规则就能报短路错误了
    多谢各位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