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故障求解

楼主(2022-11-21):
千兆以太网TXD2与TXCK等长误差为60多mil,会造成什么样的以太网故障?
本人设计的开发板,千兆网ping通之后网速只有几kb/s,检查PCB后发现TXD2与TXCK等长误差为60多mil,会不会是因不等长引起的网速低?

网友A:
    等长主要的目的是抗干扰,有干扰的情况下会对信号有很大影响

网友:
    跟不等长应该关系不大

网友B:
RGMII 总线有2种协议,1.3 和2.0。
1.3协议要中CLK比数据线长2ns.
2.0的协议 PHY 和 MAC可以配置 这个2.0ns延迟。
你第一步要弄懂 你的PHY 和 MAC中 有没有任意一个芯片打开了2ns延迟

网友:
因为是高速信号,所以在画板子的时候一定要有参考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MII 总线有2种协议,1.3 和2.0。
1.3协议要中CLK比数据线长2ns.
2.0的协议 PHY 和 MAC可以配置 这个2 ...

这个应该是主要原因,没见过用走线去做这个延迟的,1ns相当于10000多mils了,60多mils根本无关紧要

网友:
引用 网友B:
RGMII 总线有2种协议,1.3 和2.0。
1.3协议要中CLK比数据线长2ns.
2.0的协议 PHY 和 MAC可以配置 这个2 ...

还有就是目前是工作在什么模式下,确定是工作在千兆模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长主要的目的是抗干扰,有干扰的情况下会对信号有很大影响

    等长的目的是等时

网友C:
    最大才125M时钟,60mil可以忽略,建议测波形,看信号幅值和时序是否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大才125M时钟,60mil可以忽略,建议测波形,看信号幅值和时序是否满足

供电是3.3V信号幅值确实不满足,TXD0信号是这样的,怎么分析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供电是3.3V信号幅值确实不满足,TXD0信号是这样的,怎么分析呢

    看信号线上有没有RC,是不是太大了,如果没有的话把输出驱动能力调高点,很多芯片都是可调的

网友:
    ;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