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差分规则设置的是90的 但是实际show到的是100的

楼主(2022-11-22):
    allegro差分规则设置的是90的 但是实际show到的是100的  有没有大佬解答一下是为什么

网友A:
    重新弄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弄一下

肯定是弄了呀 不行呀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Group包含了这两个网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其他Group包含了这两个网络

    这个规则是我删掉重新建的  不过软件版本是17.2跟16.6切换的  用的降级工具是老吴的降级软件

网友:
    这个90Ohm的差分线归到100ohm的class里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