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 CAPTION 就是核发生器, 它运行在核发生器目录下吗?

楼主(2022-11-22):
IP CAPTION 就是核发生器, 它运行在核发生器目录下吗?

网友:
指的应该是"IP Capture"吧. IP Capture 工具为设计者提供了自动识别、捕获和归档核的方法. 核可以综合 VHDL 或 Verilog 码, 或固定功能连接表的形式存在. 一旦捕获了新模块, 就能够将核装入, 并从用户的本机 Xilinx CORE Generator 副本中分配此核.

网友:
PWM发生器内部只有两个寄存器,一个是调节周期的周期寄存器,另一个是调节占空比的占空比寄存器,其中周期寄存器的最高位是状态位,控制PWM波最后是否产生。